INTEL d915plwd 一直跑D3不过?

楼主(2009-10-21):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内存供电管烧坏了,换过之后,故障依旧,电压也不对,G极3.8v,D极5v,S极1.4v
   后查此管是由SC2612E来控制,此IC的各脚电压如下:
  1:0.42
   2:5
   3:0
   4:0
   5:3.77
   6:3.8
   7:1.82
   8:1.34
不知那位高手给分析下此故障..

网友:
D3.代码是内存不过哈.但是你更换过内存供电管.你加焊下NB.试试.两种临界.要向前排查.或许有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

网友:
如果你管子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那I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NB的事,因为内存电压都不对。1,7,184脚电压都不对,91,92是对的。应该还是内存供电方面有问题。

网友(2009-12-16):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先刷个BIOS 试试。不行就换个IO,这一招我屡试不爽

网友:
换管不行,就把相连的电容换了,电压IC,上拉转换IC之类一样样换,排除法。

网友(2010-03-05):
先测下RAM电压

网友:
我有一片也是这样的!换BIOS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