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板奇怪固障

楼主(2009-10-21):
一台清华同方品牌机,845GV-M2的板子,固障现象:裸板只有CPU时,开机后无显示,三秒掉电,停三秒后自动重启,又是三秒后掉电,掉电时
电源风扇CPU风扇都停转, 机主说是一晚上没关机后造成此现象,看到IDE接口旁有一个Q77, 贴片三脚,型号为D434 BE4S1B的管子爆了,手头上
没有相同型号的,换了个D2510 0539 M8466E 上去, 固障一样没变。  经测试如果CPU拿掉后开机电源工作正常 , CPU测过是好的。电源也换过了
情况相同。
请教大家: 1。 型号为D434 BE4S1B的管子 是个什么管,作用是什么, 是否能用D2510 0539 M8466E 代换
            2。 有没有碰到相同固障的朋友,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本人新手,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那管子你换个15N05 09N03 06N03 3055的也可以,换上后量下电压正常不,有的板不过内存它也会掉电,刷下内存槽

网友:
内存槽刷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过的事,你看下CPU底座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查一下四脚12V电源是不是全部接地了,如果是的话就是CPU的供电管坏了,上次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的,不上U就可以开机,上U点一下就熄的。

网友:
这个板子不上内存或者不过就这样

网友:
内存有问题。。。多换几个不同芯片的试试。。

网友(2010-02-20):
可能是没检测到内存 反复重启自检

网友:
这个板子我见得多了,我们学校的机房用的方正电脑,远程教育配送的,都是用的精英845GV-M2代工的板子,酱红色的,这种现象为不过内存,当然也不一定是板子坏了,这个板子麻烦得很,有时怎么 弄都点不亮,放到那里不管他有可能过几天又好了

网友:
就是没见到内存或是内存没过,q77烧毁,应该还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另外这种板子cpu座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