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AM2无时钟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21):
接手时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亮,查个基本电压正常,板上各部位无时钟。此板是单桥,好象是科脑的,但没标志不清楚
       用万用表量各部位电压阻值,桥附近各低阻值的电阻阻值,时钟脚阻值均正常。想起在工厂时修到这样的毛病是桥少了组电压而引起的。拆桥散热片量桥旁粗的线,量到桥右边的一个粗线时发现没电压。连接一个电容。拆电容无果。
      追线跑出经过一个103电阻,电阻一边接一12W的芝麻管中脚,管子上角接地,下脚接一103电阻和下方的一个1AM小芝麻管中脚,电阻另一边接一5V,1AM上脚接地,下脚有0.6V电压。想问题应该就出在这块地方。对量12W管三脚有阻值,下方103电阻阻值正常,对量1AM管发现阻值无穷大,呵呵!想想应该是这的问题。报废板上拆下一个换上,再量那桥那边粗线有3.3V电压
      上负载插电通电,诊断卡上复位灯灭了
      上真U内存上电,诊断卡数字只跑到7F。
    接上显示器,显示。呵呵  此板修复
      图象不清晰莫怪哦,公司配的。只有这样像素。呵呵

网友:
请问你说的单桥是不是主板上只有一个桥啊?

网友:
南北桥在一起的很容易出现问题,拿到手就要观察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桥当然是板上只有一个桥了。两个桥的话就不会出现单字了。现在很多高级板都是一个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我的资料里有。

网友:
值得像楼主学习,呵呵,像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跟别人说是桥问题了。

网友:
LZ 数字表 前面 怎么 显示 有个— !?

网友:
单桥需要的供电点比较多,参考电压也多
以后修板要注意点

网友:
1AM=MMBT3904L=40V200mA225mW NPN-BCE  on(semi)

网友:
你的表达方式让人郁闷,“芝麻管中脚,管子上角接地,下脚”,中脚呀,太强了

网友:
能把主板上的常用的芝麻管子列一个表就好了,方便一下后来者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说实在的我是实践型的,很多东西我都分不清楚,但我知道什么可以代什么不可以代。

网友:
电阻可以随便换吗?

网友:
桥的电压测桥旁边的电容吗,还是电阻,一般有几个电压,我只能测到3。3v的,是测粗线连的小贴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阻的阻值你应该会看吧!阻值差不多的就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桥旁边的粗线基本是电压线,有1.2V  1.5V 3.3V之类的

网友:
修板时很少注意到桥的参考电压等细微的地方
下次修板还是要注意这点.不要量了基本的供电正常就判桥坏

网友:
AM2的什么桥啊?需要3。3V的?好象没听

网友:
回复 网友F:

3.3V供南北桥的.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你说要不要3.3V的.也不一定是3.3V直接供的,

网友:
呵呵,看完楼主的贴也够纠结的.不过楼主的维修经验还是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G:

当然是表笔接反了。楼主的这个实例对我很有启发啊!!!

网友(2009-12-01):
LZ说主板上各部位无时钟,是所有部位都没时钟吗,桥少电压会影响到CPU复位,但是始终怎么解释呀,单桥的板子好怪

网友:
追线跑出经过一个103电阻 以后看不懂了

网友:
单桥的时钟芯片是集成在桥里面的 所以 呵呵

楼主说的桥边上的粗线都是供电线  真不错啊 又复习了

网友:
楼主说的桥边上的粗线都是供电线  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