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 四边的橡胶如何清除

楼主(2009-10-21):
有的桥 四个拐角 有橡胶加固,用什么办法能清除掉,如果不清除掉,在拆桥的过程中,桥很难取下。
清除

网友:
用风枪加热,让胶变软,用小刀或者小镊子轻轻去胶。 风枪温度不要太高,我一般都在160左右。

网友:
也可以用去胶水,不过效果不怎么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慢慢来。 记住去胶的时候不能向上翘,不然很容易掉点。

网友:
昨天中午喝多了, 太激动了, 干一个桥 ,下不来, 撬 起来的, 你猜掉了 多少个焊盘, 21个!! 笔记本显卡的焊盘 0.5 的, 我当时那个心呀,哇凉哇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