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机 不开机

楼主(2009-10-21):
一台三星机 板号 SENS950 MATRIX II Plus  坛子里有图纸, EC 用的 H8S/2169
测量,开机触发后,只有3.3 V 输出,还有 3.3 经 稳压出的 2.5V     5V 等都没有输出, 系统电源IC 是 LTC1628
经查, 3.3 V 电压输出 控制 SUSPWR   开机能高电平,控制3.3 输出,  而 控制 5V 和 1.8V  还有 CPU外核电压 和 3.3 1.8 电闸 的  POWON
低电平   此路 POWON  直通 EC  芯片, 也无短路,
H8S/2169 更换了 2片, 故障相同,
不知有没有高手有经验修过的, 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如果你确定信号没问题。你先换一下CPU供电新片试试。等等你说有触发。但你没说有没有跳变那、如果有跳变你就换一下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学习了,三星的机器好像不怎么好修!

网友:
h8里面一般有程序的。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 上电顺序, EC 肯定是没有 POWON 输出 控制 5V 等, 用示波器也没有看到 跳变, 不知道出来了 3.3 V 后, 还要哪里正常后 才能 有 5V 等的输出,还是 3.3 5V 触发就上电,然后再上 CPU 供电, PIII CPU  内外双供电,
我杀下 CPU 内核供电 电路 ,也许 3.3 出来后, 就要 CPU 内核 上电,正常后 EC 才发出 5V  输出, 不过险, 因为  3.3 出来后,还要经过一个 场管 控制闸门,  这个管子 开通就是 POWON 控制的, 虽然3.3 输出了, 但 没有向负载供电,

网友:
三星的 个个条件不严格的很  不好弄呀!学习了  好了回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