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真不知道kingmax的这个红片子有什么用(有图)

楼主(2009-10-21):
都看不到与这个芯片相关的走线,背面也没有

网友:
这个是锈逗。防伪用的。。但估计实际是加个东东。加钱为目的

网友:
KM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

那片子压根就没用,和PCB完全没有连路!

网友:
呵呵!
       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标志而以

网友:
防 伪的一个东西

Kingmax内存的“关公红芯”和“青龙眼”

  我们在Kingmax的所有台式机内存上都能看到PCB板上有一颗醒目的红色颗粒——关公红芯,它是采用Kingmax全球独家专利的 TinyBGA彩色封装技术制成的。“青龙眼”则是在PCB板底部增加的一个绿色IC颗粒,此绿色颗粒同样采用Kingmax全球独家专利的 TinyBGA封装技术制成,芯片内部加入了与红色颗粒相同的全球统一识别码,使得每一条内存更具有唯一性,由于这两颗颗粒采用了比较特殊的封装方式,造假者如果想做出同样的颗粒,要投入至少一亿人民币来实现封装生产线,因此这种方式可以说从技术上断绝了造假。我们消费者购买Kingmax内存的时候首先只需要看看有没有这两个颗粒就能判断它的真伪了,基本不需要再拨打防伪电话或者上网认证。

网友:
那它与内存颗粒有没有什么关联吗,也就是说不用这个芯片,内存条还能用吗

网友:
不用这个芯片,内存条可以用

网友:
怎么读取芯片里的资料?该芯片是否真的与电路板有电路链接关系?

网友:
如果我是作假的 我直接做个这个摸样的芯片用AB胶沾上就是 反正他也不起作用 不用投资一个亿照样可以做的很像

网友:
哈哈,那干脆涂点油漆上去得了。

网友:
KM做工很细致,堪称艺术品,我的收藏中,有大量的KM,玩具一样,经过我手的KM条,全部扣留。

网友:
贝贝、
你也太黑了吧!

网友:
ddr2的条子好象没这个?还是我见的都是假的?

网友:
ddr2的也有,我手中就有2根,楼上估计89成是假的。

网友:
如果那颗是防假标志,那我估计买的几条都是假的。。因为我买的都是没有那颗粒。。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个红心是干嘛的

网友:
我见过没有这个照样用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红心”的缘故,我把它和SPD拿掉后,不能用,(在VIA的主板上测),现在我重新换了一张PCB板(16个颗粒全部搬过来,不用SPD,手都软了),放在两张VIA的板子上测,一切正常

网友:
我手上有个这样的条子,1G的双面,都坏了六个颗粒。也找不来相同的颗粒换,所以先放着,有没有好的方法让它重发挥作用。

网友:
我也想过这问题,倒底是防伪还是装饰?防伪的话如楼主所说,应该有线接上的啊?

网友:
新工人
它的接线应该是暗藏的。本人一条合并后闲下来的空板,上面就有红心。看来它的第二面布线上没有对这种IC的要求。

网友:
我想可能是暗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