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的键盘问题

楼主(2009-10-21):
我的DELL D610键盘有些键盘不可用,开始怀疑是键盘问题,更换一块新的键盘后,现像一样,还是那些键盘不可用,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DELL

网友:
我也碰到类同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更换IO后就OK了

网友:
哦,那我试试

网友:
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 欢迎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用阻值对比的办法,查出哪条不正常,然后查这条线路的外围,一般外围就是排阻排容了,如果甩开外围还不正常就是I/O了。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主板接键盘旁边的排容有问题

网友:
排容或键盘芯片或BOIS

网友:
此君竟然是同道中人。。。我也惊诧

网友:
以前我觉得我就够能说歪话的了,今天进了这里才发现自己就是一小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