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电脑硬盘,光驱,U盘不能使用

楼主(2009-10-21):
客户反应头天使用正常,等第二天开机能正常显示,但进不了系统,我使用光驱引导,还是光标不停的闪,使用U盘引导还是结果一样,光标不停的闪,无果,打开机箱,看到南桥芯片上的散热块一边的卡脚掉了,至使散热片没有粘在南桥上,是不是长时间南桥温度过高,到使南桥内部运行不正常,硬盘,光驱U盘,都是进南桥里的,向高手赐教,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有可能南桥虚焊,加热试试看。然后再换个卡脚能固定好的应该可以。

网友:
不可能的,南桥就是没有散热也最多,开机后死机重启啊,不应是不能引导系统啊,我看多半为南桥空焊了,你压下南桥看能不能进系统,能进说明空焊了,重焊就行了,不能进系统就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压了,还是不行,无任何反应

网友:
硬盘线 或者 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硬盘线,决定是好的,光驱也是好的,就是都不能用了,估计是南桥南部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