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2,跑码C5

楼主(2009-10-21):
七彩虹945MD2,跑码C5,各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诊断卡跑C5,是不是内存问题?我已经换过新内存

网友:
C5好像是北桥问题

网友:
但有时又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很快就会死机

网友:
急,在线等

网友:
[转贴]http://www.pc-hospital.net/html/MbFix/2008/1002/21620.html
问一下,诊断卡当C5到底没有跑到内存?
没有。C5是没过内存,检查内存供电,时钟,和AD线的阻值吧。
今天就碰到一块 DDR400过不了C5 换条266就没问题 初步量了下时钟比较低
C5是内存没过~
查供电 刷BIOS!
时钟电压低点没问题~必要是用频率计看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我跟你的问题一样的,你直接加热北桥算了。跟你说的问题一样的,后来我加热北桥修好的。

网友:
北桥啊,见过了

网友:
现在好像知道什么原因了,是内存频率的问题,原来的是667的,我用新内存条800的,这MSI只支持533,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
800 和667 是可以降频到533的除非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C5是存不过,换内存测电压,时钟.AD线上拉电压都正常嘛

网友:
查供电时钟正常。上拉电压。系统总线,AD线,都正常一般北桥空焊也会照成内存不过

网友:
哎。。。同病相连,华擎P4i45E主板(AMI BIOS)开机经常C6,按复位键重启进系统长时间正常运行,电压等都正常。没仪器还真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