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维修液晶造成大麻烦了,具体如下

楼主(2009-10-21):
自学维修液晶造成大麻烦了,具体如下
第一台:HP17寸液晶,元故障,点亮一会就黑屏,此时可以看到桌面背景,疑似灯管有问题,从基地购买全新灯管,更换后故障依旧。怀疑高压板或驱动板有问题,但是这个是高压驱动一体板,初学不会搞。现在就是想怎么用通用板代换,我发现屏线接口不一样,不知道有多少种屏线啊
图一:屏型号

图二:屏线,请问是什么接口的?

图三:整体

第二台是SVA上广电带液晶电视功能的,原来是白屏,假设屏是好的,现在就想换驱动板高压板,就是能用,需要怎么搞

网友:
1、HP的那个一体板的如果确定是高压板坏,可以把原来高压部分的原件拆除,尔后加装一块单独的新高压板!
2、下面的一个没看懂你的意思,假如你是想改成显示器的话,可以用的驱动板很多的,好像是单8的LVDS的!
    2025L就可以用的!

网友:
应当是高压板的问题,用代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工多艺熟,多动手,多动脑,再仔细点,你很快就可以搞定液晶了(除了屏本身缺陷外)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特别是 广德星 朋友,教了我4个小时,我总算弄明白高压条怎么测量控制脚,怎么接了,看来无师自通的那个人才不是我,呵呵,我还是要靠论坛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个人努力是一部分,大部分还是要靠前辈们指点

网友:
呵呵,看来我比楼主幸运啊,我自己修个17杂牌液晶,换了个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高压板问题你换驱动板有什么用呢。

网友:
貌似我都是修 都是换C5706

网友:
咱也是自学的呀!屏线吗!量一下供电然后屏上那边接保险的!改板先把高压板供电断了然后挂新的上去试试!

网友:
第一个HP咱修过,ON信号不好找的直接加个电阻接到屏供电那里啊!第二个量下屏上有供电吗?

网友:
我晕, 修这样亮一下就黑的现像第一个怀疑的就是高压板,然后现进灯管。你居然先搞灯管。

还有你现在可以直接换一个高压板不用换驱动板,你找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在原来的板子上找12V,地,控制。就可以了。
希望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