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NC60能否用5N6C代替

楼主(2009-10-21):
一三星打印机的电源适配器里有个P4NC60的场效管,不管怎么量,三个脚之间的阻值几乎都为O。是否坏了,能不能用5N6C代替。各位大虾要帮帮忙啊,小弟在线急等!

网友:
怎么每次的求助都无人理我啊~~~~~~

网友:
肯定是坏了 ,保险应该也烧了

网友:
控制级接有一个电阻,已经烧没了,不知道是保险电阻还是什么电阻。用了个几百欧的电阻,装上新的5N6C,没有电压输出,又换回P4NC60,过没一分钟就把电源IC边上的贴片电容烧爆了一大片,哎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