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ony vgn-17c触摸屏不能用

楼主(2009-10-21):
求救:sony vgn-17c触摸屏不能用,已经排除连线和触摸屏的问题(在sony-26c上正常使用)。IO已经加焊过,接口直接进io了,求高手,也不是一直不能用,有时能用有事不能用,有2个触摸屏已经排除了触摸屏的故障,看来是主板的问题?26C和17C的io能够互换吗?
主板

网友:
要是哪位能共享个笔记本触摸屏的电路图也行呀,小贝花版主哪去了?

网友:
有些件连键了 触屏就不管用了 !

网友:
键盘是好的,换了也是那样的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我刚碰到同样的问题。前几天检修一台东芝笔记本(P3机型),刚开始是能用触摸板的。后来拆装了多次之后发现触摸板不能用了,分析:之前是好的,证明触摸板不问题,肯定是脱焊或静电击穿。仔细检查相关电路和接口后,发现是我自己不小心把触摸板供电线接口磨变形了。用平口改锥条理一下,重新装好OK。

网友:
加焊南桥同样问题,还是不行呀,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