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故障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10-21):
此机器,一接通电源就开机,有高压,灯丝不亮,OSD按键板,没反映,指示灯不亮,,6.5V处有整流管6V电压,是否可以用飞线过去呢,此机可能是受CPU控制才亮灯丝的,是不是CPU电压有问题呢,
cpu

网友:
你说一接电就开机,但你又说指示灯不亮,所以不明白你说了什么
CRT一般是接电就有电压输出,不按开关键指示灯就不亮,行也不起振,当然所有的面板按键都会不好用的了,而且灯丝也不会有电压。。。
所以你说的应当是没有开机,CPU都没有工作呢。。。你要查这里才对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很纳闷,我把电源接通后(并没有按开关,开关也不起作用),会听到里机有高压,和消磁,和正常显示器开机一样,行扫描一定工作了,

网友:
如果行工作了,我给灯比飞条线过去,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CPU相关电路工作异常就会导制你上面所有的故障现象。插电自动开机。灯丝电压不受控。

网友:
MCU没工作绝不会有高压,先从简单的方面考虑,按键有没坏?按键有没5V电压?

网友:
可以飞线,这样更清楚判断故障部位。尾板接线排虚焊同样造成这样故障,CPU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