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液晶闪绿灯

楼主(2009-10-21):
我这里有一台DELL17液晶显示器,是明基代工的,刚拿过来的时候是绿灯一直闪烁,屏幕无显示,拆开以后经测量,发现高压板上C5707坏了一对,别的元件都正常,换上两个新,显示器正常显示了,用了两天也都正常,顾客拿回家以后第二天就搬回来的,说坏了,现在故障是亮一下黑屏,发现原来换上去的三极管C5707又坏了,请问一下,中间那个电容是不是也要换啊?电容我量了一下是好的,而且我手里暂时没现货换它,只能先让顾客拿回去,除了电容还有别的东西会坏吗?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多多指点

高压板部份易虚焊的地方都加焊,现在过好几天也没再回来,看来过关了,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可惜啊可惜 到手的鸽子飞了
论坛里太多太多这样的帖子了 怎么不去学习下呢

网友:
DELL17寸还有哪些通病?我的一台DELL昨天不亮了,怀疑电源有问题,明天拆开来看看,哪位师傅有这个机型的电路图?

网友:
查开关是否短路了.在查各种电压是否正常了

网友:
这个是BENQ代工的,换C5707后一定要补焊升压变压器,你为什么不分析一下为什么C5707会烧呢?要多分析,不能只做换师傅!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是明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