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优派显示器开机屏幕闪动,,现在已经不能开机了

楼主(2009-10-21):
,,,是这样的,,我在淘宝580元拍了3台显示器!!!发回来后发现开机屏幕闪烁!!!就好像普通CRT消磁一样,只不过动作没那么明显,时间不长,,,大概10秒到30秒不等自己逐渐不闪烁!!!

我拆开其中一台发现没有维修过的痕迹!!!
请问高手这显示器有问题吗!!!型号是优派VA1912

其问题是每台都是开机后闪烁,正常后屏幕完美,没有其他毛病!!!如果经常用开机就不会闪烁

第二天开后又要闪烁

用了将近一个星期以前修过的那台突然不能开机了,,,屏幕和电源灯都没有反映!!!我试了多次在不停的插拔电源的情况下发现偶尔有可以开机,,,这是什么问题啊!!!!,,,期待高手说明

网友:
是不是滤波不良造成的杂波干扰,查查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

应该检查电容。估计里面的电解液干了

网友:
580? 这么便宜 群主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啊580一台,,,不要误会成580三台哈!!
感谢大家,,,你们所说的滤波电容是不是电源部分最大的那颗

网友:
其实我有注意到拆卡有台显示器的时候看见有个220VF   25V的电容有点鼓,,换后还是一样!!这个电容不是最大的!!!

网友:
各别高压板因为引用的芯片方案不一样,开机瞬间是有点抖动的,如果太明显才是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灯管不良

网友:
用一高压条代换一下,看是不是灯管或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电源是外置的吧,换个更大功率的电源试试。感觉这种显示器,就外壳上几个字是优派,里面是用的通能电路板吧。拍个有菜单的画面来看看

网友:
580元太贵了吧。

网友:
如果检查电容没有问题看看 信号线

网友:
驱动板上的小电解电容换掉,有时间的话一个一个换,一台好了另外2台就只换那个就行,这种小电解电容坏了看不出来的。

网友:
散热片附近的优先

网友:
这种是高仿的吧。

网友:
应该是小电容的问题
在上面一个一个查
我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过电容就没有事了

网友:
估计是电容滤波不良,只换一个不行那最好附近的都换掉吧!

网友:
不要怕麻烦 只有慢慢换换试试了

网友:
换电容哈 老熊

网友:
供电不良,或有漏电现象

网友:
如果三台都一样的话貌似这个显示器开机也许就是这样的呢!反正你使用过种中也没有发现别的问题的!

网友:
用了将近一个星期以前修过的那台突然不能开机了,,,屏幕和电源灯都没有反映!!!我试了多次在不停的插拔电源的情况下发现偶尔有可以开机,,,这是什么问题啊!!!!,,,期待高手说明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VA1912的,多次在不停的插拔电源的情况下发现偶尔有可以开机,经检查是驱动板上的L1117-3.3不良所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