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液晶换班电源板后的故障

楼主(2009-10-21):
一台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坏了,立马调了新的,型号就是后缀少 了个A,供货商说可以通用,换上刚好可以,但就是灯管四接口,2个在右边,2个在下面(原来都再右边的) ,后来我改了用灯管延长线,后上电,开机,就是显示了 一下,立马就又黑掉了,再关再开,还是显示了一下,又立马掉了,请问是电源板的问题吗,还 是我加长了灯管线(小口的)不行啊,还是哪里的问题,本人液晶维修新手,望各位高手解救,谢谢。

网友:
现在客户已经急了, 拿来很 久还是 修不好 ,望各位高手给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网友:
首先要保证屏灯管是好的情况下,那你这电源一体板就是坏的,不然,就是你那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的电源是好的,就是闪了一下能看显示,立马就又黑了,是怎么回事,请维修公司详解,谢谢。

网友:
用独立的高压条试试,先区分一下是哪部分有故障

网友:
像这种一般两种可能,一个是灯管,一个是高压板,
先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还有灯管上的线有没有漏电。另一个就是高压板。

如果灯管是坏的,你可能双灯管高压板一边各插一个灯管试。看哪一组是好的接上就可以了。(这是偷工减料,我们老板不想给客户换灯管就这样搞的)

网友:
遇见好几次了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先点下灯管试试,OK的话就是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