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打印机开机纸报警灯常亮

楼主(2009-10-21):
联想LJ2000卡纸后开机纸报警灯常亮,什么原因,纸传感器在哪里新手请教

网友:
机械的问题,闪亮的多些!

网友:
一个原因是你没有取出卡的纸。
另一下可能是后出纸传感器断了,你看一下后盖内的那个传感器。

网友(2010-03-11):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开始是后面卡纸修好后打一张自检后就红灯狂闪再也不能打了。后传感器是好的,感觉一开就闪红灯了,会是那儿的问题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