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DIP8脚直插的BIOS转换座卖呀?

楼主(2009-10-21):
近来修板子遇上好几片的BIOS都是用DIP8脚直插那种芯片,我的280U没这种转换座子刷不了,上淘宝也没找到实在没法子上来基地问咯。

网友:
dip的座子自己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怎么作呀,麻烦给细说下喂

网友:
淘宝网上有卖的,我就是在那里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吗?DIP的不需要转接的吧,是不是你的机器不支持SPI的芯片啊。你在你的软件窗口底下看看有没有280U这个型号。

网友:
DIP不需要适配器的,直接就可以插在编程器的插座上的

网友:
是呀,这种封装方式根本不需要座子。直接缺口朝上按到编程器上就OK了。

网友:
谢谢诸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