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做灯管绝缘用的热缩管应该买直径几个毫米的。谢谢

楼主(2009-10-21):
请教下做灯管绝缘用的热缩管应该买直径几个毫米的。谢谢

网友:
直径2.0热缩管
直径3.0热缩管
不过5.0mm的也买点;都比较便宜

网友:
要买刚好能套进灯管的,不能太大的,否则收缩后厚度大安装不了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