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90 不开机

楼主(2009-10-21):
一台ACER 290
笔记本
电脑不开机,代码走E6,CPU核心电压0.97V,不知道是那的问题,有碰到的兄弟帮帮忙?
笔记本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应该会好 此板跟150的板很相似,通病也都在于此,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啊 加焊下IC 不行换个

网友:
0.97是正常的。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楼上说的对,cpu都有0。97v的电压了,应该是不过内存,我的思路:换内存,打内存阻值,查内存和北桥工作条件,等。。。

网友:
主板應該是CL51吧
先加焊CPU供電IC
此主板的南橋也很容易壞掉

网友:
CPU电压正常,电源部分一般就没问题,重点查北桥,打内存阻值不一定就能排除,E6好像还不到内存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是个绝对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