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装系统黑屏?求解?

楼主(2009-10-21):
今天去客户家装系统,ghsot完后一切正常 进系统滚动条后没反应,黑屏,键盘没反应,过了五六秒,自动重启,重复这一过程?自动版安装失败,文件丢失 以前没与到过?硬盘和内存都是好的,主板没问题,进pe没问题,没辙了,

网友:
显卡是好的不? 有的显卡GHOST装了显卡驱动就会进桌面黑的 楼主检查下

网友:
放电也没有?有些品牌机装系统真的很头疼!

网友:
这个我没有考虑到,不过显卡是集成的,谢谢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看看

网友:
重新在GHOST 一遍试试,或硬盘有隐含分区

网友:
内存不兼容也会照成这样吧

网友:
SIS的芯片组 把显卡驱动不装就好了再找到匹配的显卡驱动装上OK

网友:
显卡 驱动问题
可以到VGA 模式下把显卡
驱动删了试下哟。。。

网友:
安装版的也装不上

网友:
那台品牌机是sis的芯片组

网友:
驱动

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不上怎么理解?是不能正常安装?安装后能进入桌面?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
还有就是把显卡驱动进安全模式卸掉

网友:
估计是方正电脑急救中心惹得祸,C盘起保护了 当然装不上行  移除方正电脑急救中心试试

网友:
可以进入PE把GHOST文件复制到硬盘里再用手动GHOST把那文件装进去看行不行

网友:
把C盘格式化看看,然后再看一个有没有隐藏分区的,再看C盘是不是主要分区有没有起作用的,跟硬件没一点关系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是笔记本的后来把分区表搞好了之后就正常了。系统也可以进了。也不黑屏。

网友:
用纯XP装, 硬盘你说没问题, 那要考虑内存 数据线. 硬盘分区表可有错误. 就这几个问题先试试吧  一般都OK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坚持出谋划策,问题解决了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再次谢谢

网友:
做安装版的试一下  看看要是能装进去就是驱动的问题   这样好排除故障

网友:
一般的品牌机都有隐藏分区楼主是否把隐藏分区给删除了。如果没有隐藏分区就装不上系统。

网友:
全格硬盘试试,不行修复分区表。

网友:
显卡驱动占8成

网友:
品牌机是很烦的,你可以试一下删除隐藏的品牌分区,然后再安装试试

网友:
微软黑平,。。。。。。。。。。。。。。。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 呵呵 99%是内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