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基础问题

楼主(2009-10-21):
图片的三脚的点样测检好坏..

网友:
你中国都不会说,谁愿意告诉你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

网友:
正反都通了就是坏的,不就是个复合二极管吗

网友:
读起来真吃力,你的意思是如何测那三条腿管子的好坏对吧,看上面标的是D502,是二极管来的,正反都导通则坏

网友:
数字表量;;会叫床就是坏的;;

网友:
是不是要焊下来再测啊!!如果坏了在那里有得买啊

网友:
如果想要测得精确的话 建议拆下来!

网友:
修机子不一定就要买配件的,一般都是在料板上拆的,除非是桥和其他难找的芯片了

网友:
这是芯盛的资料

网友:
你可以到新手去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三个角都是通 角是坏了

网友:
二极管是单向导通哈、如果双向通就洗白了哈!!!

网友(2010-01-05):
他的问题是用广东话打的 用普通话去读当然拗口

网友:
复合二极管吧,在电路里有一端直接开路的,有的是两个同向二极管的,有的是两个pn结相反二极管的
所以如果要是数字表滴滴响的也不要第一时间断定就是坏管子
所以还是用表笔互换方法测吧,一边大,一边小就是好的啦

网友:
我一开始看了半天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哈哈!

网友:
测导通就可以了,不过拆下来好测点

网友:
你只要测它通就可以了`二极管只有一边通`在路测试可以分通电状态下测试或不通电状态测试。在通电状态下测试可以测一下基极电压。一般硅管的为0.7V。锗管的为0.2-0.3V。说明工作正常。否则为截止状态。不通电状态可测一下三极管的PN结的正反向电阻是否正常。有的三极管由于在路并联小电阻或电感,不能正常检测可以拆下来测量。
三极管的管脚必须正确辨认,否则,接入电路不但不能正常工作,还可能烧坏晶体管。己知三极管类型及电极,指针式万用表判别晶体管好坏的方法如下:
①测 NPN 三极管: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 "R × lk" 处,把黑表笔接在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较小,再将红表笔接在基极上,将黑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
②测 PNP 三极管: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 "R × lk" 处,把红表笔接在基极上,将黑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较小,再将黑表笔接在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
当三极管上标记不清楚时,可以用万用表来初步确定三极管的好坏及类型 (NPN 型还是 PNP 型 ),并辨别出e、b、c三个电极。测试方法如下 :
①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基极 b 和三极管的类型: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R×lk" 处,先假设三极管的某极为"基极",并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小(或约为几百欧至几千欧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 NPN 型管;同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 约为几千欧至几十千欧 ),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 PNP 型管。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是一大一小,则原来假设的基极是错误的,这时必须重新假设另一电极为"基极",再重复上述测试。
②判断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仍将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或"R × 1k" 处,以NPN管为例,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集电极c上,红表笔接到假设的发射极e上,并用手捏住b和c极 ( 不能使b、c直接接触 ), 通过人体 , 相当 b 、 C 之间接入偏置电阻 , 读出表头所示的阻值 , 然后将两表笔反接重测。若第一次测得的阻值比第二次小 , 说明原假设成立 , 因为 c 、 e 问电阻值小说明通过万用表的电流大 , 偏置正常。现在的指针万用表都有测三极管放大倍数(Hfe)的接口。可以估测一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通`三级管

网友:
按楼上的说法册 对的 不过就是说的麻烦了

网友:
LZ测量二级管的在路好坏方法是:一面测为无穷,另一面在0.3 或者0.7 也就是硅管或者锗管

网友:
看来基础知识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