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分区了。。。里面有重要数据想找回。。。

楼主(2009-10-21):
误分区了。。。里面有重要数据想找回。。。,,谢高手指交。。

网友:
先用第三方软件试试吧
象ERSYRECOVERY

网友:
用李大海的那个软件,先回复分区表,再回复里面的数据,

网友:
误分区了。用那软件能找回分区吗。???DISKGEN用了。。。没找到我要找的分区。。。。还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这要得先动算,分区表了.用软件不行

网友:
用易我恢复软件也可以扫回来的.....数据恢复大师也可以找回来和以前一模一样的...但是恢复大师是要收费的..易我是免费的...

网友:
建议数据恢复还是要试试重写为原来的分区表结构。用WINHEX搜索55AA,重建。

网友:
finaldata 不错建议用用.

不过你最好别写数据到那个分区.

网友:
用aa可以恢复丢失的分区表

网友:
用第软件试试吧ISKGEN,WINHEX,易我...

网友:
易我可以试哈子

网友:
误分区后如果没有进行其他的操作,易我一般都能找回的!

网友:
DISKGEN手动恢复分区表,不要用自动的

网友:
误分区后如果没有进行其他的操作,一般都能找回的!
用这个软件setup

网友:
误分区后如果没有进行其他的操作,易我一般都能找回的!
件产业

网友:
误分区后如果没有进行其他的操作,一般都能找回的!

网友:
用DISKGEN  试试

网友:
如果误分区后没有执行其他的格式化或数据拷入的话,一般重新恢复一下旧的分区表就可以了,原来的东西还在里面的。

网友:
支持13#的,DISKGEN要用手动方式来用用,不要用自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