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教一下

楼主(2009-10-21):
我刚搞了一个热风枪.想试试能不能吹主板上的芯片,却怎么也吹不下来?是我的技术问题,还是风枪不好呀?我调到450度也吹不下芯片这是为什么?
852D+

网友:
手法不对,对着脚一圈圈绕着吹,吹一会用摄子动动看

网友:
1.一定要加焊药(焊油松香之类).
2.温度风速设定要合理.(换IO,风最好大一点.不过不要把贴片吹飞)
3.均速转圈.
4.显示温度不是电路板实际温度.不要温度太高.60-120秒能取下就可以.(太高电路板.IO有损坏的风险.)
5.建议用8305 8300 8205 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