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10GLP 775针主板 复位灯长亮,不跑码

楼主(2009-10-21):
昂达 910GLP 775针主板 复位灯长亮,不跑码
上假负载,各点电压正常。就是上COU就无CPU供电,供电芯片为ISL6566,测其35脚无PG电压(上假负载有3。3V)CPU的PG点也无电压上假负载有1。2V。
跑6566的PG是通到南桥的。南桥的3。3V正常,32。768也有。下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修过的麻烦指导指导

网友:
应该是座子的问题吧

网友:
6566必须要输出VCORE正常时,发出PG信号到南桥
首先检查VCORE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检查PG是否有上拉电阻--------如果没有上拉电阻或者上拉电阻电压正常---------更换6566

至于CPU的PG,必须要6566的PG正常发到南桥以后,南桥才会发出VRM_PG到CPU

网友:
斑竹厉害,先试下

网友:
根据intel主板的上电时序,你的问题明显是主板供给CPU和VRM的VTT-PWRGD电压没有,所以CPU不能产生VID0--VID4电压,因而电源芯片VRM不能输出Vcore,35脚也不能输出到SB的VRMPWRGD,所以整个主板没有复位(复位灯长亮).而上假负载时,VRM的VID0--VID4引脚通过假负载的相关引脚接地,为低电平,所以电源芯片VRM,能输出Vcore,35脚也能输出到SB的VRMPWRGD.这时侯,复位灯正常熄灭.

网友:
6566 PDF 上找不到斑竹讲的VCORE端子啊,不知道是第几脚,麻烦在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
就是输出到副电源芯片的那几个脚:PWM1,PWM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时测CPU的VTT-PWRGD有1.2V的。但上CPU测就没有了,想问其是怎么产生的啊,受哪里控制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