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明基joybook T31自动断电问题

楼主(2009-10-21):
有一个客户的benq本本,开始是风扇响声大,先清土加油后不行,又改装一风扇加上,可第二天又拿回来说还是有异响,无奈只好调一个新全套散热器换上,(因为考虑客户来回跑麻烦)zh声音是没有了,风力度也有了,客户拿走。可第三天客户又拿了回来,说是风扇没装好,自动掉电,惊奇,拆了重新装一遍吧,之前都已经特意把显卡加装一垫片,增加散热效果,装好后,烤机还是掉电,更换内存也不行,排除内存。折腾一天,最后我们的老师傅说不行还是把它原来的散热支架换上吧!之后烤机,吹出的是热风了,(之前没有注意是冷风)ok,测试温度cup70度,显卡50度,不掉电了!问题出在了散热铜管上,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新的支架会不行呢?请问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是你加的垫片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铜管和cpu的接触问题

网友:
铜管有问题吗

网友:
问题是比较怪,不仔细想想还真不好解决

网友:
遇到好多机器有这样的问题,改的风扇会掉电,

网友:
你垫的东西阻止了热量的传导

网友:
垫片上是否有异物  要弄干净的   不然传热效果很差的

网友:
铜管可能是假的
铁管都有可能

网友:
可能是新风扇上的热管是假的吧,又或者是你换的风扇没有检测转速的功能,我看过有的风扇只有两脚也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可能是新风扇上的热管是假的吧,又或者是你换的风扇没有检测转速的功能,我看过有的风扇只有两脚也是有这个功能的

我感觉,也是你拿来的新的那个东西,有问题,才会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是铜管散热架的质量问题!因为:1、新的散热架很轻,并且把铜管从中间掰开后,发现铜管内部都是渣子似的东西,除去渣子铜管壁是很薄的。(不知道原装的架子里面是什么情况,无法掰开对比一下)2、之前吹出的是冷风,而后来换上客户的吹出的是热风,说明热量已经通过铜管传导出来。3、客户之前没有掉电现象,只是声响问题,唯一动过的就是架子。至于接触不好啊、风扇转速啊,我觉得不对!而且师傅也说原来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

网友:
同意  可能是楼主买到水货了  正货导热管里应该有弗利昂之类的东西的  空管甚至是铁管那能行吗

网友:
看一下新的支架是否与芯片有良好的接触.
估计新支架与原装的支架高度不同导致产生距离致使散热严重不良,假设热管假,但是也会导热,只是效果差,并不会是冷风,至少也是温的.热管内部的渣滓一样的东西是铜制的毛细管,增强内部蒸发液流动与传递的.其实内部的蒸发液就是蒸馏水,不含任何杂质.大家都知道水的比热为所有物质中最大,蒸发吸热最多,效果非常好,大家渴了也可以直接掰开喝上一些,呵呵.
有关于热管的以上见解从热管厂商处得来,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也是,因为那东东很便宜,加上邮寄费才50块钱!哎,什么都有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触没问题,高度也是一样的,发现问题后肯定会考虑这些的,正因为会导热,在看电影的情况下才能坚持十多分钟,内部没发现有液体,除了渣子就是空的了,呵呵!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铜管的接触问题

网友:
还是最喜欢仁兄的入党

网友:
华丽丽的路过,留下我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