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装系统,怀疑主板问题

楼主(2009-10-21):
问个问题,754的主板 能点亮,屏幕也有显示 ,能引导进光盘 但不能装系统,也不能进PE,换过内存、硬盘、安装光盘、都不行 但是拿去保修时老板直接装又能安装系统,也能进系统。请大伙指点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吗

主板是技嘉代工的宏基板 K8VM800-RH 威盛的南北桥

网友:
你首先要排除CPU的问题
换过CPU没有

网友:
电源  内存 CPU都会影响的啊!

网友(2010-04-12):
一些主板BIOS设置了一些东西。只能用安装光盘安装。。好象是对sata的限制引起的。。所以如果老板好说话的话就换块兼容性高的主板。不行的话就只能安装安装版的。。这是正常的。。以前在上海二手市场搞了块原装的HP主板带U双核5400,老板不会装。只会GHOST,死活装不了。。就这样。便宜500块给了我。。爽得我。。哈哈。。

网友:
这种美事我怎么就碰不上呢

网友:
哪个怀疑坏哪个,就好像做天我一个客户从我这里买了个9600GT 1GB 128BIT 显卡一样,装上去屏幕上出现竖条,开始的时候死活不相信是显卡的问题,毕竟是新的,最后还真的是显卡的问题,好想是返厂的,妈的,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