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前置和后的音频都不发音

楼主(2009-10-22):
一块GA的板子  能正常使用  但是前置音频和后置音频都不发音   我该怎么办?   音频的电路还不清楚  是声卡芯片坏了还是南桥局部损坏?

网友:
你先进去BIOS里看下有关设置哦

网友:
有可能是没打开这行的设置

网友:
BIOS  已经恢复厂家默认

网友:
楼主的前后置,指的是那啊,是指的是前置左右声道、后置左右声首、中置、低音中的前置后置吗。还是指的是AC98芯片直接输出=前置,经功放输出=后置啊,我被你整晕了。

网友:
哪个都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