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数据线和电源线,用502胶粘了,现在不任硬盘了

楼主(2009-10-22):
硬盘的数据线和电源线,用502胶粘了,现在不任硬盘了
硬盘

网友:
把502刮掉在看看

网友:
硬盘数据线,本身都是和电源分开的,放一起是有干扰的,担是不是会引起不认硬盘,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
换线诶 2根都换掉 如果接口处有胶 要清楚掉 再试机

网友:
先用另外的数据线和电源线替换,如光驱的。

网友:
502绝缘的吧.... 去掉 要么换个线,换个头

网友:
小心啊 不要搞坏硬盘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