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51 有时上电掉电

楼主(2009-10-22):
昨天收到一片BENQ A51的主板,送来人说此主板有时上电正常,有时上电掉电极不稳定。插上电源测量发现此主板无BIOS波形,正常时BIOS 21PIN会有梁波形出输,试着按POWER键,没想到能上电,且能显示。于是装机测试,装机测试发现上电掉电,拆机经确认为第一次上电掉电,再按POWER键就是OK。我晕,这故障乍修啊,头晕。呵呵,不要急,测下上电保持待机电路部分的各信号,发现KBC 29PIN 的一个ACIN信号不良,只有0.2V,正常应为3V.这是个AC电源上电必须的条件,顺着此PIN 铜皮查找,发现有一个4.7K电阻经一个稳压二极管接在ACIN 19V上,怀疑这两个元件有OPEN不良,用万用表对这两个元件进行确认,发现4.7K电阻为无穷大,随随便便换一个10K电阻试机OK.

网友:
楼主所说的待机电路   指的是哪几个电子元器件的组合?

网友:
如果是ACIN信号有问题,那用电池应该每次都能正常开机?

网友:
楼主有明基A51的图纸吗??能不能让兄弟分享一下。有台机器放这很久了,一直没图,修不好呢。先谢谢了

网友:
LZ对电路很熟,不错

网友:
分析得还可以

网友:
楼主在“发现KBC 29PIN 的一个ACIN信号不良”不前,还查了哪些电路呢?按我的修法,要查到这里前面可能要费了很大的劲。

网友:
楼主有明基A51的图纸吗??能不能让兄弟分享一下。有台机器放这很久了,一直没图,修不好呢。先谢谢了

LZ 能不能上传一下此款图纸,在下学习要用到哦,谢谢了!

网友:
{:测下上电保持待机电路部分的各信号"}这个能具体讲解一下吗?

网友:
测下上电保持待机电路部分的各信号"}这个能具体讲解一下吗?

无边思绪 -4

网友:
“KBC 29PIN 的一个ACIN信号不良”麻烦楼主解释一下呢。。我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