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本子短路问题

楼主(2009-10-22):
sony pcg-6G2P 的本子 接可调电源 电流一下飙升 发现 保护隔离的二级管发烫 于是拆下 再通电 0.00A 发现到公共点没电压电流 于是飞线 通电还是短路
也没发现什么地方 发烫了 请教高手 常见短路的应该是那些地方 我新手 不敢乱动
飞线

网友:
既然是新手就不要动,送修吧,以免加大故障

网友:
那应该时公共点那里短路吧?怎么能不测量一下就直接飞线那?这种短路应该比较好修那,着重查下尖峰吸收电容和各个供电ic试试

网友:
短路比较好高,但有时候也比较副咋的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不要乱动的好,不然会废板的。别加太高电压,重点看看电容,场管是不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