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M352C图哪有?

楼主(2009-10-22):
一台神舟天运M352C,刚开机无图,白屏,但有正常的xp启动过程(声音),过个十几分钟,会突然一下子都显示 出来了。测量了一下30针的屏线输出,好象 是屏的电源或者开关信号有问题,就是没图,不好确定。
信号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或者换个显卡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