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液晶出现黑色横线

楼主(2009-10-22):
手上拿到台IBM15寸液晶,起初是开机就黑屏但有很暗的图像,查高压板和灯管,发现是灯管保险坏了,换了保险Ok,能亮了,屏幕又有几条黑的横线,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横线大多是屏坏了

网友:
那还有得修不了

网友:
有的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