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急求华硕A8V-E的ICS 953202BF 可用什么代换
华硕

网友:
用ICS 953202BF 代换

网友:
像这中大的IC最好是用原装的比较好,为何不去买个回来换上呢

网友:
还是原型号代换吧,要不然会出现新故障的。

网友:
时钟芯片别找代换了 用相同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