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器怎样拆

楼主(2009-10-22):
怎样将联想CRT显示器的主板取下来呀,我已将缧丝取了,旁边有很多卡子,我怕弄坏,有拆图更好

网友:
工具:一字螺丝刀
方法:撬

网友:
怕弄坏那只能是送修了,维修人是不怕坏的

网友:
有道理,试一下,反正坏了

网友:
先拆下螺丝 然后按下卡子

网友:
-般打不开的人就修不了.......

网友:
我昨天拆一个美格的显示器也是一样,镙丝取了还是不开,只好拿一字镙丝刀硬生生撬开,开了一看,原来里面还有几个在外面看不到的暗扣子扣死的。看来有些显示器不用硬撬还真的打不开。楼主,用一字镙丝刀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