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数据线有几根对地短路,是北桥坏了??

楼主(2009-10-22):
CPU数据线有几根对地短路,是北桥坏了??
cpu

网友:
有可能桥坏了,重做下吧,不行,只有换

网友:
桥坏了 重新做桥吧

网友:
直接连NB的短路了,那换桥吧!

网友:
北桥挂了,去掏宝买个没多钱,完了在换上

网友:
是不是U座到北桥的 信号线呢?如果是短路的话你可以割线判断的吗?割完后是桥这边短路的话就是 桥的问题了

网友:
基本可以断定 桥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