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显示器出现两条斜白线

楼主(2009-10-22):
这两条白线很短也很淡,在左下角呈45度,这是什么原因呢!!
拿来时模糊现象经己修好,就是还有白淡线

网友:
那个因该是屏模块坏了
你也可以用通用的驱动板先试下屏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这是个CRT显示器

网友:
检查场消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