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滚动出现卡的现象

楼主(2009-10-22):
一台新的组装机,装毕系统后出现网页有卡的现象。查设备管理器"视频vga不兼容提示黄色的感叹号,说明视频驱动没有装好,去网络下载个驱动精灵去,相应的自动更新,当安装驱动更新到60%就会出现蓝屏现象。重新开启机器蓝屏,就要重做遍系统。所以以至于不在敢更新驱动。调整显示器刷新频率无法选择,提示为显示器默认设置。

网友:
显卡驱动驱不上出现卡是很正常的,驱动上了就好了,不过现在的GHOST光盘基本上是全部上驱动的,你的光盘是不是太老了呀,主板里也有驱动光盘,显卡里也有,这些驱动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我在网络上下载了个*过滤*节版本的,也不行呀,看样子要用主板随机带驱动盘了

网友:
恩  就是显卡驱动问题呀   有些显卡可能是刷出来的和标的型号不是一样的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或显卡坏了!

网友:
谢谢以上老大赐教,

网友(2009-12-11):
全盘杀毒啊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不一定要最新的版本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你不要用GHOST上的驱动,这样会造成系统不稳定,看看你主板的芯片组是什么牌子的,到驱动之家下载

网友:
有的硬件用ghost或者驱动精灵是装不起来驱动的。你去那个显卡的官方网站找喽。在解决不了的时候先去官方看看。

网友:
如果是组装机,且是独立显卡的话用随机带着的那个。如果是品牌机,到官方网站上下载即可

网友:
重装系统。。在装驱动

网友(2010-06-23):
显卡驱动没有装好 。 重新装侠

网友:
如果用Ghost盘安装操作系统出现问题,应用传统的慢装方式安装。个人建议使用传统的慢装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首先应安装主板芯片组驱动程序,然后再是显卡的驱动程序,网卡再次之.......

硬件的驱动程序最好是使用硬件随机光盘上的,如没有光盘应从网上下载正式版本使用

网友:
上网上下载最新的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的显存问题?

网友:
那是因为没有装显卡驱动所以才卡的,你装个显卡驱动就OK了

网友:
显卡的驱动你装好就不会了,一般都是驱动没装好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