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死机

楼主(2009-10-22):
830M  配 图拉丁 1G
进不了系统,如果用微软内存测试软件,测试内存 几秒后死机, 在DOS 下,或者 BIOS 下,不死机,   内存换过不行, 内存槽加焊不行, 重做了北桥不行,
是CPU 供电 还是 北桥供电,  或者北桥不良?

网友:
单系统测试一下看看。或者试试能不能进PE

网友:
装系统试下

网友:
重装系统还来这里说什么的,  我都做桥了, 这些我肯定全部都搞过了,

网友:
换个北桥 看看CPU 上的温度怎么样

网友:
你有没有进过PE啊  有可能是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就死机的!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北桥   如果进PE也死机的话  你就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网卡芯片有短路

网友:
我对楼猪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