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开机密码

楼主(2009-10-22):
小弟有款HP520的机器需要破解开机密码,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一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开机密码

网友:
这个好像需要刷密码芯片的,联想的机器到时可以通过放电的方式解决。

网友:
好像只能刷码片咯。

网友:
应该只能刷BOSS

网友:
这台机器它密码是储存在什么芯片里面呢,是有专门的密码芯片还是储存在BIOS里面呢,有哪位修过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一般的解密思路是:把密码芯片的文件读出来。然后用软件找到密码。再装上密码芯片。输入code.完成。

网友:
板修不好
哪个是密码芯片呢 ,一般在主板什么位置呢~

网友:
联想的清零可以了,不行把BLOS刷下

网友:
我终于下定决心,牺牲小我,奉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