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H60S屏幕亮度不足

楼主(2009-10-22):
海尔笔记本H60S开机正常进桌面,但是从开机到桌面屏幕的亮度都是比较暗,进桌面用键盘调不了亮度,我试过用Excel测试键盘的按键,发现键盘只有1键不能用,其它的全正常,我擦过键盘的接触口,擦了还是不行。亮度还是调不了,屏幕看倒是还可以看,但是开视频时比较暗,同仁们,笔记本除了键盘可以调节亮度外,还有其它那些地方可以调节亮度?请支招!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高压板上面的亮度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在网上下个软件.有亮度调节的试试.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屏灯管或高压条有问题哦.

网友:
再关注ing 非常谢谢楼主,顶一下

网友:
是啊,还有就是看一下高压条的工作电压啊,不要太少了

网友:
高压板 或灯管

网友:
添砖加瓦,建设四化。

网友:
装上快捷键的驱动试试吧!

网友:
装全驱动就可以调节亮度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
先装驱动再说
不行就用软件调

网友:
找个一样的键盘试试撒   如果找不到的放  有些个USB的键盘也是可以调的哈  找个屏看下是不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嘛   如果不是的话  就改控制电压也可以完成的哈

网友:
对 先装驱动在 看看 高压问题了

网友:
先软后硬  先试试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