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520 刷密码资料

楼主(2009-10-22):
求HP520刷密码资料~~~

网友:
机器故障是有开机密码

网友:
这几个是HP常见的EEPROM密码芯片的型号:  HP Omnibook 2100,4150,7150:EEPROM TA24c164
EEPROM 24c08  EEPROM 24c16   EEPROM 24c01  如果单是除去密码  要刷写程序或者取同型号的板子上的芯片。(这种比较常见,注意:如果取的是其它板子上的芯片 这块板修好  笔记本型号变了)  第二种方法:把芯片吹下来,刷程序   这种方法不怎么好做   一般都是复制其它板子上的程序,再烧制到要维修和的芯片。同样本本型号发生改变,而且不好刷写!  个人意见希望大家不要打击讽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