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两边不能缩小或大

楼主(2009-10-22):
清华同方,17纯平,上下能缩,左右不能缩,几何能调!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好修吗?

网友:
刷个ROM试试。

网友:
查行幅调整电路。。这个应该很简单的。。。。行幅调整电路也就那么几个件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8898-1-1.html
可能跟这个一样故障 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