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一说假负载

楼主(2009-10-22):
IDE假负载    使用说明
可是假负载上面的说明 所写的是 测对地阻值600左右:如正常刷BIOS或南桥。如不正常则洽不正常的引脚排除。

大家能解释一下假负载上面的说明吗?  为什么正常还要刷BIOS或南桥?

网友:
正常只能说CPU与北桥基本OK,让你刷下BIOS,和换下南桥来排除故障。有什么要说的啊。

网友:
如果对地阻值是正常的话 说明硬件线路没有问题 也没有短路或断路 所以通过刷BIOS解决故障 明白否?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讲解 我明白了
BIOS系统设置程序微机部件配置情况是放在一块可读写的CMOS RAM芯片中的,它保存着系统CPU、软硬盘驱动器、显示器、键盘等部件的信息。关机后,系统通过一块后备电池向CMOS供电以保持其中的信息。如果BIOS程序出错关机后保存下来的数据全部丢失。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