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9-10-22):
现在手里面有一块技嘉的848p_g,主板可以进系统,出来不呢个装显卡驱动外,一切正常,显卡换过,系统也换了好几个版本。装上显卡驱动后就死机,或者黑屏
BIOS我写过了,现在还是老问题,没有头绪了。

请各位大虾出一个招

网友:
呵呵,前些天我遇见个bios保存不住的,bios刷了 io换了 电池换了。。。。 最后换了个显卡好了能保存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也是技嘉的板子具体什么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一步步安装再试试,如果还不行,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驱动装的不对吧

网友:
是N卡 还是A卡

是驱动!

网友:
原先他的是一个N卡5200去也用a卡做过了。还是不行,系统,内存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