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

楼主(2009-10-22):
送修时说是不定期花屏,我用瑞星杀毒时试的,小狮子活动的位置的花(其它地方正常),外接也花屏,不过按了屏幕切换后就不花了,每次都是这样的,是显示卡虚了吗?
活动

网友:
试着重新做个系统.排除驱动和病毒故障..在做做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可以用ATI的显卡测试软件测测。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你那个是QFP的显存吧。先换个显存看看啊

网友:
不错的贴
太喜欢了,大家都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