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内存报警~!

楼主(2009-10-22):
精英945内存报警  内存电压好像有点高~~他在电压是3.3V和2.5V和7.2V~~这个电压正常么``如果不正常那是不是他旁边的RT9218IC坏了呢??别的都正常~~~~请教?

网友:
不是吧 7.2v 内存挂了吗

网友:
精英的主板太垃圾了,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7.2V估计早已经可以烘蛋啰.正常2.5 1.8 3.3 这三种.7.2V明显出错啦.

网友:
可以看下是不是只同到那IC里,还是别的地方引起的。很多都是MOS管引起的

网友:
楼主量的是3只脚分别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