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533的问题

楼主(2009-10-22):
P4B533的问题 该主板是478针 ioit8708f-a  ASB100-A
故障现象是不插u或假负载 可以加电可以关机  但是插上U或假负载 一触发 post卡闪烁一下   再加电还是闪烁
我开始怀疑是U供电电路的问题  但是换了9602和 rt9214b都是原故障
焊U坐还是一样(有的座子虚焊也有这个问题)
取下BIOS故障依旧
ASB100-A 的脚位是71脚接触法排针(可以被拉低)  54待命正常  75RSMRST 3.3VSB正常 48脚接绿线 5V  62脚接SB(不按触发排针应该是低电平,
按开关应该是高电平,但是现在是不插上u或假负载该脚不安触发时时为低电平,而插上u或假负载电压为3.3V,这个时候就加电掉电了),我把62脚跳起来插不插假负载都可以加电了。但是u供电没有   post卡复位灯常亮关不了机器
希望给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老大先安一根内存,如果还这样的话。查U供电。

网友:
这个主板现在取下4500内存供电  可以加电  但是U 没有供电
换了4500 故障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