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芯片出现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10-22):
屏幕出现花屏现象自动关机,拿去送修客服人员说是主板坏掉了。说是要返厂5天后送回,回来之后我自己拆开来看看,结果发现这个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呢。
GPU芯片出现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圆圆的那个有点像是烧痕呢?是不是过热造成的,我怀疑他么没有给我换主板只是吹吹灰。
本本型号惠普DV2742TX 独立显卡拆了彩发现是焊在主板上的独立显卡
哦忘了说了现在这个机器正常使用,只是拆的时候发现这个痕迹了想弄明白是什么造成的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显卡像被换过。呵呵。不过没有什么痕迹哦

网友:
有点象是热损坏

网友:
晕,又是这个机器

网友:
点胶没有了,显卡像被换过

网友:
又换了一个坏的显卡,再去换一个

网友:
好像过热烧过的

网友:
那是BGA机器的吸嘴吸的,工厂级的BGA机有自动吸取定位功能,老高级了,这样的吸嘴印霍日宁正常的啊!

网友:
那是BGA机器的吸嘴吸的,工厂级的BGA机有自动吸取定位功能,老高级了,这样的吸嘴印霍日宁正常的啊!

牛人啊,我是没见过啊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是有点象是吸嘴吸的啊

网友:
好象是那种工厂级BGA台上真空笔留下的痕迹
看地一个图,怀疑应该被做过了
隐约有焊膏的痕迹

网友:
BGA机器自己带的真空笔吸力比较差,工厂用的一般是额外的真空笔。

网友:
打错了 是BGA机器 打成笔记本了

帮你改过来了,以后发帖注意校对一下,看着犯迷糊!

网友:
就高兴吧, 你啊. 显卡换了新的. 08年36周的.

网友:
反厂维修给你做的标记吧??

网友:
没错,是电动真空吸笔留下的痕迹!

网友:
显卡有点糊味,好像烧了。

网友:
烧了还能用吗?????那就是吸嘴吸过留下的

网友:
是吸嘴留的

网友:
显卡材质问题。强烈要求更换啊

网友:
修好了就行了,现在自己拆开了以后怕是没得保修了吧?

网友:
真空笔貌似橡胶的说,不会有这么大吸力吧!
估计是做的记号!

网友:
真空吸笔留下的痕迹!

网友:
瞎闹啥啊 好好看看 点胶还在好不好 用吸嘴会吸出那么明显的印?那显卡是豆腐做的吗

网友:
不是哪个靓女KISS了一下吧

网友:
如果是吸笔,应该能擦下的

网友:
植球重做显卡而已,

网友:
来自: 广东广州
如果帮你换了新显卡的话,只能说手工不错。

网友:
BGA机器更不错

网友:
应该是真空吸笔留下的,因为在高低温差很大的情况下,(比如BGA刚焊接没冷却,而吸笔抽的是冷却风,巨大的温差留下了这个像烟雾的痕迹,)是不容易擦掉的。

网友:
工厂就是牛啊。。。。。。坏了还能用么。。。

网友:
BGA焊接机弄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网友:
是工厂MM给你留下的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