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刷联想液晶程序

楼主(2009-10-22):
联想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RTD2120L+RTD2025L  用什么工具把程序读出来   我用六合一液晶编程器不行。有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
RTD2120的不容易度出来的!好像用ALL-100可以读的,只是价格一般人难以接受!

网友:
RTD2120市场上大部分的编程器都是无法读取的,只能写,一般类似型号的品牌机的程序只能通过厂家获取